msi-7101跑C1故障

楼主(2008-05-19):
V星865GVM3的主板电压都正常用内存测试条测,时钟,数据线,电压都正常,卡跑C1请大家帮忙,

网友:
什么都正常的话就没话可说了

网友:
是不是插槽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一下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小电阻,那个比较容易坏.

另外,这个板,北桥坏的机率也高.

再量SMBUS总线.

网友:
哦,刚看到显卡有烧坏的黑印 :'( ,那肯定是北桥坏了

网友(2008-12-27):
楼主还有此板吗,麻烦你测量一下,上假负载时CPU的核心电压是多少?另上真CPU时核心电压是多少?

网友:
压北桥使一使
系统供电有吗?

网友:
刷一下BIOS 侃侃

网友:
如果有时钟芯片可以换一下试,有时候测内存的各方面都正常但都是跑C1,那是因为时钟芯片不良,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还有我们一般在测各方面数据电压等都正常的情况下都会刷一下BIOS。。然后再排除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