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CPU假负载怎样测试CPU的几个电压?

楼主(2008-05-19):
不使用CPU假负载怎样测试CPU的几个电压?

网友:
不用不能测.

网友:
谢谢,看来不买不行了

网友:
上CPU测试 如果你不怕烧CPU!
不过烧CPU的几率很小,如果CPU多可以用CPU!用起来比十几块钱的假负载帅多了!

网友:
谢谢夜雨先生!谢谢夜雨先生!

网友:
夜雨的话很经典啊,cpu是够帅啊,烧了更帅,残缺美

网友:
478,754,939,940烧CPU的几率很大!!!!!!!!只有775的保护电路做的较好,不容易烧.

网友:
谷子大师经验丰富啊!!!!!!!!!!!!!!!

网友:
CPU假负载个CPU的测试点一样吗,测试电压就行洛``

网友:
cpu很少有烧的啊,用真的整吧。 十三哥就是帅。敬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