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童公司(Fairchild)的MOS管参数表

楼主(2008-05-19):
仙童公司(Fairchild)的MOS管参数表,维修必备资料
你不仅可以得到PDF中直接看到了的器件,如果你连接在网上,目录中的其他器件也可以查到。是仙童公司的超级器件查找文件。

Fairchild Power MOSFETs.pdf

网友:
感谢张先生提供。众多型号汇集一起,查找参数方便了好多。

网友:
顶起!!!
http://www.datasheet5.com/
这个地方可以查芯片的型号,而且还有技术文档可以下..

网友:
好像都是P沟道的,不知道用在哪里,主板上好像用不到吧??

网友:
众多型号汇集一起,查找参数方便了好多。

网友:
工控逻辑板上用过的,好用!谢拉

网友(2008-06-24):
太有用了,就是找不到MOS管的参数

网友:
http://www.datasheet5.com/
这个地方可以查芯片的型号,而且还有技术文档可以下..
这里的资料确实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