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冠的-NA786K液晶不间断黑屏

楼主(2008-05-19):
今修一台晶冠的-NA786K液晶不间断黑屏!从解码板去的控制信号无异常!不知从何下手!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控制信号正常的话,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先用通用高压板换下试试。

网友:
自己排除高压板和灯管呗。呵呵。

网友:
我知道是高压板问题!我就是想修高压板! 因为他和电源板坐在一起的!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
我有原装晶冠电源,需要的话联系我。QQ:948539843

网友:
要结合电源板一起修,不一定就是高压板的事,当然也不排除在外.

网友:
从电源插座开始,逐级排查,估计是高压部分有元件短路,起了保护。

网友:
跟电源连在一起的液晶我感觉维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得查电源电路换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