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电路板不可使用!

楼主(2008-05-19):
请教大家,一个IBM 硬盘换电路板后,无法认到盘!硬盘的MODEL:IC35L040AVVA07-0      41.1G
MODEL  是相同的。容量也一样!
之前盘体无坏的那个盘线路板有问题,有时会认到盘,有时认不到,会死机。  更换之前有坏道的硬盘线路板后。
接通电源后,会出现一声(吱达),之后正常运转。但认不到有硬盘!
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点样修啊!谢谢!

网友:
两个编号有差别,不过已经很接近了。具体编号匹配已经记不清楚了。如果编号可以兼容的话固件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张先生!那请教固件点样修!直接换IC 可以吗》 编号点样对啊

网友:
关键是电路板和盘体的匹配问题,电路板上也有编号的。当然盘上的roadmap中有损坏模块也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坏的那块电路板的具体型号不见了!但记的编号是07N9100
现在有坏道的好块电路板是

07N9100                                 242098j
                                            assembly       made  in   china
H32644-
jdn216
15pt

盘体的磁头接口的编号不一样:一个是:65C  8E7    一个是:65E 1AN

请教张先生,那还有的修吗?

网友:
都是AVVA的
大部分固件可以互换(不是全部)

还有就是“有时会认到盘,有时认不到,会死机”,不一定就是板换了
PCB 和PDA的接口加焊一下,这属于IBM的通病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410813
这个帖子里我提供的办法你可以试一下的。用原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但坏线路板的那个硬盘因为每个IC 都给我加焊来!现在转也转不动了!  数据蕊片还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刚看了就试了啊!还是不行哦!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各位好啊!请教点样修啊!

网友:
这种好像是玻璃盘片的那批,比较易损坏,我已经坏了三个啦

网友:
玻璃盘片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