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芝3430 BIOS IS DAMAGED!

楼主(2008-05-19):
刷了1.5版的BIOS 开机依然是这,, 晕了    难道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1。版本要合适才算,不是高的就可以;
2。座子连线是否有问题,直接焊板上的话有无虚焊;
3。刷写是否真的成功。

网友:
换BIOS芯片再刷。

网友(2008-11-14):
楼主可以放下CMOS电试下

网友:
内存有问题没有?我有一回遇到一块技嘉主板,点亮就报BIOS错,不能正常完成自检,结果偶然换一了一块内存,竟然什么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