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NIKA双敏 UC51GM-DM2 PRO cpu无复位.cpu无PG的维修

楼主(2008-05-19):
UNIKA双敏 UC51GM-DM2 PRO
http://product.it168.com/detail/doc/131563/index.shtml
CPU无复位.cpu无PG.PCI有复位.PCIE无复位.
该如何入手

网友:
晕.换北桥 :'(

网友:
测北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打CPU复位.PG脚对地值;打CPU与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值,确定CPU座和北桥有否空焊。

网友:
打CPU复位.PG脚对地值CPU与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值CPU座和北桥有否空焊都对的.北桥供电只找到一路1.22V

网友:
回焊北桥即可,6100发热量N大,一般是空焊,量VLINK可以量到.

网友:
NF的BIOS刷错了也会NO PG,NO CPURST,但有PCIRST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复位,必须先按电压--频率--PG,这个顺序查,你的主板只是cpu没有复位,一般情况CPU复位都是北桥发出的,你查一下,CPU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再查一下,电源芯片和时钟芯片到CPU的线路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