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怎么写,用什么软件写

楼主(2008-05-19):
内存SPD怎么写,用什么软件写?内存SPD怎么写,用什么软件写

网友:
内存SPD修改Thaiphoon Burner v5.0 build 0203最终版  它可以编辑SPD
刷SPD 你就用硬件 内存SPD专用编程器刷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291-1-1.htm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内存SPD是用手写的不用工具也不用鸭子w

网友:
修内存RST软件不如检测卡, 还要SPD刷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