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问题

楼主(2008-05-19):
谁有此门电路的工作过程详细解说

网友:
7414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建议网上查找施密特触发器的相关知识。明白一个就等于明白6个。

网友:
谢谢张先生了,我看到电路图上的10脚与9脚 是用导线连起来的,是不是就是说当11脚输入低电平时,在第8脚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