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凌的确19显示器

楼主(2008-05-19):
这个显示器开机就保护,是X射线保护,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里的电路太复杂了,是日本造的,并且是用的SMT技术,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显示器,换了哪个地方的零件就好了的

网友:
没有见过,先要区分是高压保护电路本身故障,还是行输出电路的问题,对高压保护线路本身而言,先找出高压保护信号端入端,沿线路找到高压包,一个一个检查.如是是行输出电路故障,就查行输出有关的电压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