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吋HT17E12-200白屏,接通电源后有横竖线

楼主(2008-05-19):
刚收了块17吋HT17E12-200屏, 点不亮,但通电后按键板有指示,按power键电源灯可亮,也可灭,屏幕上中下有三条黑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赐教
[
]
点不亮

网友:
这种类型的故障大多为屏坏了,先看下屏线和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刚用一两灯管高压板接到原驱动板上...原驱动板与高压板的连线是五线的...找到VC和GND以及ON/OFF...接到高压板上未按POWER键时屏幕背光亮白色...按POWER键后屏幕有横竖线

网友:
屏坏了。这种屏修好的机率不太高。

网友:
只有拆灯管了

网友(2010-02-27):
屏坏了,据说是开胶了,飞线可以修好

网友:
这种屏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