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导致主板不稳定的因素!!??

楼主(2008-05-19):
请问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们:

  1. 主板经常突然重启,  排除电源及内存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元件故障会导致重启的??

  2. 主板经常无故死机,  排除了电源、内存及病毒等问题, 那还有什么元件故障会导致死机的??

因为以上2种故障经常会发生,但又一时不知从何入手,所以敬请各们师傅指点下,对新手来说有着启蒙的作用!!谢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确定是主板问题的
北桥虚焊 内存供电不足 件发热发烫等问题都可以导致电脑死机重起~~~

网友:
主要是供电不足,CPU过热,主板供电滤波电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