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修板?

楼主(2008-05-19):
示波器如何修板?
听不少人说用示波器修板比用万用表强,自己有个示波器,平时除用了测时钟外就没别的用了,很郁闷,哪个兄弟如对示波器修笔记本经验丰富,请加我QQ345183916,费用可以商量

网友:
其实示波器是不会修板的 修板的是人,示波器只是工具,我见过高手不用示波器 就一4位的万用表 和数字电源 修板子很厉害

网友:
找个好机测吧,测多了,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
关键是找到关键测试点,呵呵,我也不是很清楚,没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
用示波器主要当然是看波形了,但是你要知道要看那里的波形才行,还有这个波形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大家回的都很不错,要是要能再具体讲下就更好了,这个话题,一直有人在问,但就没有见过很好的解答,希望哪位能总结下,对我们大家学习会有好大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2019-09-18):
有刷帖子嫌疑   问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