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不出仓,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19):
光驱不出仓,一般什么问题,正常该如何检修?

网友:
皮带轮磨损或断了

网友:
可能是开仓键失灵了。也可能是电线没接好 要不就是机械故障 把里面的电机上的皮带圈 加大摩擦

网友:
感激,明天处理几个看看。。。谢

网友:
呵呵.除了以上的原因外.三星还有这样的通病.它是本身设计的问题.它是为了防止在高速旋转时打滑.所以加大了吸盘的磁力.我平时做维修时都会在吸盘的上半部分粘上一层粘光盘用的保护膜.这样就永远解决了.

网友:
一般是皮带打滑的情况较多,有个好办法就是在皮带上涂抹松香,加大摩擦,效果非常好。

网友:
也可以换一条收音机的皮带哦!短一点也可心啊!用针向光驱的小孔打针也可以出来的!

网友:
锋利刀片在电机上的皮带轮凹槽里面刻痕迹

网友:
谢谢你,现在正发愁这个问题呢,还是你厉害。又学一招,哈哈。这里10多个光驱都是皮带问题,看来问题解决了。谢!

网友:
把松了活断了的皮带 用502粘上也很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