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0加载不上硬盘

楼主(2008-05-19):
今天接到一台A30的本本,能开机,但无法从硬盘引导,我的处理方法和思维方式在这里写一下,留给以后自己看
第一步:
我就以为是他的硬盘有问题,就用自己的硬盘在他的机子上做了个GHOST,GHOUT完了的时候就跳变到黑屏白字屏幕,上面显示的英文意思是找不到驱动器,每在意.就重启电脑,还是一样不进硬盘引导画面.
第二步
不行就把自己的硬盘给DM了在里面发现认到硬盘的代码中竟然有@这个符号,影响当中就没有.于是就道BIOS里看.也是一样.这次想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第三步
开始拆机,拿出主板看看,就先对硬盘接口补锡加焊 .而后装上硬盘开机,十分高兴,可以从硬盘引导并进系统了.
就开始装机.可在装上软区的时候机器的故障又复现奶奶,根源在这里
第四步
就把软区去出来,看了看好象有进液(其实是助焊剂.打开把其给清理.顺便把接口从软区上取下,对接口仔细观察,有人动过而且还弄断接口的一根线,就给他飞个线.装上 哦棵.终于可以交工了

网友:
呵呵 维修思路很清晰 一看就明白了  看来我们还得多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