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HP NC6000不开机检修~

楼主(2008-05-19):
一台NC6000开机电流到0.4几掉电 怀疑CPU供电芯片(在主板CPU背面) 直接加焊 问题解决~
另一台NC6000开机电流到0.2几不动~拆下板子 先把小板和大板的接口都加焊了一下~开机电流到0.4几掉电,故障现象同上一台一样,没有多考虑直接加焊CPU供电芯片 问题解决~

想请问大家其他机器电流到0.4掉电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看电流检测,不是看他的电流是多大,而是看他的跳变来判断他跑到那里...
开机后给每个芯片加电的时候他的电流就会增加和变动...

网友:
真的 谢谢楼上的教导 有时候你们一句话就会让我们顿开茅塞啊~
以前没怎么注意 看来平时真的要多积累开机电流变化这方面的经验~
更希望大家不要吝啬 有什么经验拿出来分享~一起探讨提高~

网友:
你说的是不对的 就算你修好了也是碰巧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掉电 .掉电基本上是保护或者是虚汗 .因为你的电流小所以应该还没有过共电芯片/ 所以说你的做法还是对的 你说的 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不是的 / 你应该知道很多的机器都是会有掉电的这个毛病但是不一定是和你的NC6000一样. 因为你的机器这个问题是通病/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都对 请更厉害的专家指点

网友:
NC6000通病 这个故障我也看到好多回了 cpu没有供电 开机后马上就掉电

网友:
楼主,我的一台也是这样,背面的哪一块是CPU的供电IC,是什么型号,请楼主指教

网友:
掉电是nc6000的通病吧
开机电流的问题还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机器都是这问题,非常感谢啊,

网友:
HP NC6000用的CPU供电IC是MAX1987

网友:
HP NC6000用的CPU供电ICMAX1987加焊问题解决是通病!!!!

网友(2008-07-26):
我的机器就是这个问题,看完你的描述机器有救了。

网友:
NC6000通病吧?

网友:
太感谢了!我以前就遇见这样的问题就是没办法解决了,这下我再遇见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