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看下 精英845板不上CPU正常加电上CPU自动断电又自动重启

楼主(2008-05-19):
不上CPU正常加电   上CPU自动断电又自动重启
只上CPU检测卡显示C1    之后自动断电    隔几秒钟又开机反复
经检测原件无明显损坏      曾经试着换过内存供电电容  无果

网友:
加内存和显卡试试。有些板不上内存就是你碰到的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加内存了   看似能跑码了 也就是说 好像可以自检通过的样子  但还是会自动断电 反复重启

网友:
如果上内存代码能完整跑完,但还是要自动断电!
可以换一下IO

网友:
s或者刷下BIOS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内存无法跑完  不过看似又可以跑完 我指的是 情况就像CPU过热一样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方面~有条件刷下BIOS!

网友:
不插内存呢 上错CPU也会这样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 反复开关机

网友:
精英通病,主时钟IC坏了,更换时钟IC.如果是ICS952603D的话.

网友(2008-12-27):
我也是精英主板和你故障一样····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2009-07-05):
我有个和你一样的,跑过C1后就反复重启了。是内存没有检测到的问题,不是IO的问题!不需要换IO。

网友:
没检过内存,就会反复重启。

网友:
9# 黄浩 [/b
你是不是在深圳呆过的,是是话联系我,QQ71041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