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66E

楼主(2008-05-19):
本人有块V星MS-6566E主板。有时候开机很正常,关掉重开怎么开都点不起来了。卡显D3 14 。要是把内存条重新用力插下,开机又正常了,重启也正常,只要关机重开就不行了。内存条是换过张好的了。请问各位怎么解决呢。

网友:
关机重新开机开不起来是什么现象?
如果是不跑代码
应该着重检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只能跑到D3 14那里就不跑了,重装下内存条又可以。

网友:
内存那边的电容和MOS管注意下~特别是后者!

网友:
内存那边的电容和MOS管注意下~特别是后者!
这些东西是性能不良造成还是虚焊造成的情况多呢。
本人没有什么工具,想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情况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工具的话什么都是空话~

网友:
谢谢各位的快速指导,也学习了不少,工具已准备去了

网友:
关掉后查复位针是否有高电平,无则修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