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G-72过夜后进不了系统,DISK BOOT FAILURE,是什么 ...
升技BG-72过夜后进不了系统,DISK BOOT FAILURE,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19):
又是一台升技的BG-72(不是我前次修过C1的那台啊),公司搬了一下家,然后就出这现象,已经连续三天了。头天给CPU重涂了焊膏,开起来了,以为是散热的问题。第二次让机子歇了几分钟又开起来了。第三天,整了半天都不行,把硬盘换一个IDE口,又开起来了。而且出现故障时,POST时硬盘都能检测到。
搬家前让每 台电脑都吹了下灰。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先把帖子重新编辑下,看得很费力~
最好按照最开始------中间自己处理-------现在的结果 这个步骤来发帖,这样大家看明白了才能给你帮助的!

网友:
硬盘要挂了 刷固件试试

网友:
谢谢,几天来比较忙,忘了回复
换了一下IDE口就好了,我估计是搬家过程中吹灰或搬动等造成IDE线松了。

网友:
DISK BOOT FAILURE 硬盘启动失败,换ide口,考虑系统启动文件损坏,硬盘故障,硬盘数据线.估计再有就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了,呵呵.虽然楼主解决了,但我说下思路.chinafix是芯片维修,这类问题一般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