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卡不幸被雷击中

楼主(2008-05-20):
有哪位兄弟可以告诉我,我的主板不幸被雷打中,集成网卡烧坏,查了一下除了网卡还了外,南北桥发热正常,把网卡取出后还是开不了机,检测卡显示do,D0是不是CPU不工作啊!我想问下主板上的mos管的阻值是怎么测量的呢?有哪位兄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我见过像这种情况的.10有八九南桥都挂了.

网友:
10有八九南桥都挂了.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试,不然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温度正常不一定就没有烧,所以你的板子基本可以宣判死刑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种情况南桥挂了的可能行很大

网友:
D0表示是内存没过吧

D0表示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今天又有一块也是网卡蕊片坏的,我也把它搞下来了,但是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然后想装上系统,但装到一半死机了,然后开机就不正常了,多试几下就没有搞头了 我想问下这是不是南北桥也有问题了啊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为兄弟解答

网友:
把声卡摘了看看 我的是就因为被雷击了 摘了网卡 窄IO仍然短路 结果我就直接摘桥了 仍短路 最后我发现了 声卡短路了

网友:
一般都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好象换完还要换个座吧....

网友:
把網卡集成用熱風槍吹了,或用刀切斷,就得了。我的机也是被雷擊坏了網卡開不了机吹了網卡集成就得了。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CPU座和BIOS

网友:
cpu座没有虚焊,我想BIOS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我这里没有刷BIOS的工具,都想死去

网友:
多谢小鱼也多谢大家了

网友:
80%的机会南桥挂了!!!

网友:
学习学习!刚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回去试下

学习学习!刚有一块板也是这个问题,回去试下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可读,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