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08-05-20):
使用兆信 RXN-305D 可调电源接笔记本,有很多会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试过换另一台可调电源 (RXN-305D-II) 问题依旧。请问各位有没有此经验?
那些笔记本用原装电源是好的。

网友:
电流没调对吧,电源达到预设电流会进如衡流状态的,CC灯会亮,电压会下降,降到一定值就断电了。

网友:
电流设定的低了,打到最大5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己经打到最大了。。。情怳没有改变...

网友:
你的电源头是不是不适配啊,DELL的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ll 机会有此现像,但台式液晶显示器也有时会

网友:
有可能有机子工作电流过五安引起电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