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15GV

楼主(2008-05-20):
请教:映泰915GV系统总线其中有一条没电压,是什么原因
对地阻值 一样

网友:
系统总线无电压?不懂,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
先把线路走出来,判断有无开路或者断路~
另外此电压由SB提供,同时连IO,时钟芯片,用排除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