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P6BAP-Me系统死机

楼主(2008-05-20):
ecsP6BAP-Me精英小板,仔细检查代换后排除了电源、内存、cpu 和硬盘的因素,诊断卡代码正常,检查bios设置正常。运行98或2000系统偶而能运行一小会,然后死机蓝屏。专家给点思路

网友:
主板方面:电容,散热,供电MOS管,IO(看热不?)等
其他方面:系统,声卡显卡驱动
先把这些排除了再说!
有情况再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方面:电容,散热,供电MOS管,IO等正常
其他方面:重装系统系统2000和98,声卡显卡驱动正常
系统偶而能运行一小会,然后死机蓝屏。专家给点思路

网友:
死机时,摸摸看,看主板哪儿发热严重。。。

网友:
楼住 你换个CPU 看看!!!!!!!!1

网友:
你的CPU 用在别的板子上 进系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