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模糊不清

楼主(2008-05-20):
AOC液晶显示器,开机时模糊不清,要把电源关闭一下,再打开才能正常显示,请问大侠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要告诉大家你做过哪些检测,然后大家才能为你提供帮助

网友:
自己可以先拆开看看的,也许是那个电容鼓了呢。。。。

网友:
所有的维修高手在判断故障时,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做出判断的,如果大家在提问和请求帮助时,只说出现象,是不大好说出准确的故障原因的。所以就像楼上所说的,最好大家把自己所做的维修过程说一下。

网友:
查高压板和驱动板吧。这两块板最爱引起故障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