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开关管好坏及极性判别方法

楼主(2008-05-20):
场效应开关管好坏及极性判别方法!判断场效应开关管好坏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用手同时触及一下G、D极,场效应开关管应呈瞬时导通状态,即表针摆向阻值较小的位置;再用手触及一下G、S极,场效应开关管应无反应,即表针在回零位置不动;此时即可判断该场效应开关管为好管。场效应开关管的极性判别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分别测量三个管脚之间的电阻,若某脚与其他两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并且交换表笔后再测仍为无穷大,则此脚为G极,其他两脚为S极和D极;然后用万用表测S极与D极间的电阻一次,交换两表笔后再测一次,其中阻值较低的一次,黑表笔接的是S极,红表笔接的是D极。

网友:
楼主写的这个对于新手是一个很好的场管认识教程,论坛就是应该多一点这些学习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效应开关管好坏及极性判别方法!判断场效应开关管好坏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电阻档量程拨至R×1k档,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用手同时触及一下G、D极,场效应开关管应呈瞬时导通状态,即表针摆向阻值较小的 ...

鼓励发这样有知识的帖子,但最好是自己的东西,请勿COPY!不周之处,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