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彩显开机一会烧行管

楼主(2008-05-20):
该机以STV6888为行场扫描芯片,当显示模式调整在1024*768*85HZ 时就不会烧行管,而在其它模式下就会烧行管,二次电源也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二次电源电路,应该是二次电源电压不正常,或者S校正电路的场效应管或逆程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的正解..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频率会用到不同的电容..看来几个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回复,再去详细查一下。

网友:
你们都说错了,这种问题是行激励的问题,造成行管温暖过高,被烧了的. :)

网友:
逆程电容有问题 ,一般屡烧行管,最容易对逆程电容疏忽.

网友:
楼上几个都说得不错,还有一点这机是什么二次电源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降压型的,二次电源管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摸一下行管的温升,如果温升过高,就检查一下推动电

网友:
不同的模式电压都不同的 看行管是瞬间烧的还是温度很高?

网友:
温度高烧的,是升压型的二次电源,电容检查是好的,手头没有同参数电容所以没有做代换试验。但在1024*768*85HZ下是可以工作的,不过行中心有点偏。

网友:
检测和代换高压包,还有就是二此升压取样电阻。行管涂导热材料

网友:
你外接电源或者直接接一次电源试下600×800好烧不

网友:
既然是高温烧的,你也可以按照13和14楼的方法检查一下,如果这台机子在转换分辨率时是由继电器控制的,你也要检查一下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逆程电容和二次电压,再检查行管温度。

网友:
我想是二次电源的故障,模式高,二次电压高,1024*768行,说明是不是以下的二次电压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