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板

楼主(2008-05-20):
朋友的一块370的主板,能点量,而且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代码跑0100或者0144,无显示,请教各位

网友:
能点亮而不显示????见鬼了!
首先纠正你一点应该是能上电但是不亮机!!
什么乱码?有跳变吗?换个好点的卡来测!
不行的话按照CPU不工作来检修!

网友:
复位都正常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