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HDA5IPRP CPU无时钟求助

楼主(2008-05-20):
磐正8HDA5IPRP  CPU无时钟求助

核心电压,复位  PG都正常         就是没CPU时钟   时钟芯片是 ICS CN 420696

求教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见过754的很多板不上U是测不到时钟的,你属于哪种情况?上U测过吗?
另外现在板是什么现象,什么代码?

网友:
上CPU 了,不跑码

测试CPU 到北桥AD 输出阻值  460左右  输入 350左右

网友:
754的CPU座上不上CPU是没有时钟的,940也是.(至少我修的板是这样,要上真CPU)

网友:
查时钟芯片到CPU之间的电路

网友:
你测一下,PCI,AGP和内存上的时钟正常不,跑线路查一下,一般都是时钟芯片坏了,你先测一下晶振有没有电压个波形啊,有电压没波形一般时钟芯片就坏了啊!也许是时钟线上的贴片电阻和电容坏了啊!如果是全板没时钟话,查一下时钟供电2.5V和3.3V,看看晶振是否起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