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AXTOR diamondmax plus 8 40g硬盘出问题了

楼主(2008-05-20):
以前一直都用得好好的,前几天开机后出现MAXTOR N40P NAR61592,要按F1继续,但在WINDOWS中找不到硬盘,进入CMOS,检测硬盘为mator N40P,参数都有的.
用BAIDU查了资料,都说要刷固件才行.
是不是只能用这个办法了,我的数据还会有吗,请高手指点!
Windows

网友:
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不认盘了!先别急,查看下电源,数据线,盘上的跳线,没问题的话把板拆了,清理下再装回去,还不行的话建议送专业维修点.因为你要数据所以建议你不要乱操作!!!

网友:
认N40P,照你说的情况来看,你自己还是不要乱动了,叫人帮你解决吧.
专业论坛,这种问题不是说一句两句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大哥啊,我的40G硬盘现在值多少钱啊!!
叫人修要一、两百呢!!

网友:
数据值钱啊,呵呵,盘到是没多少钱

网友:
如果是为了这个盘,建议楼主就不要修了!
40G的一个二手的也只有80-100元.
如果是要数据,找一家专业点的数据恢复公司吧!
到时可能开价还不只一二百元呢?
MT的只认系例号,如果你排除电路板接触不良的问题,一般多为硬盘的固件损坏.
固件损坏的话要数据一般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2008-09-17):
这个盘在C区开自校就好了

网友:
想知道ISA的能不能再C开SF?

网友:
在C 区下SF 数据还有吗。。现在的问题是要数据呀。老大知道吗。你这个盘我能搞定。加LDR RAM 后有几个模块不要写。。。呵呵。。。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