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AMSUNG移动硬盘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8-05-20):
求救!我的SAMSUNG移动硬盘突然不能用了,插上USB接口,指示灯不间断闪红灯,就是找不到.放了个把月,突然能打开了,但是读取数据很慢,之后就又找不到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硬盘还有救吗,要怎么修才行?
硬盘

网友:
先排除硬盘盒的原因~不一定是盘坏了!

网友:
换个硬盘盒试试,
有那种转台试机的卡
也可以把它从移动硬盘盒中拿出来直接放到台式机上面去试试,
许多台式机接移动硬盘会出现读取慢,有时半天找不到盘的情况.
大多数都是因为台试机电源的5V电压偏低了.笔记本不容易出现这种现像.(因为笔记本供出来的是标准稳定的5V)
还有一些是因为使用的移动硬盘数据线太差了.
数据线中的铜丝太细,线的内阻过大,接硬盘时有压降.
像那种没有辅助电源的移动硬盘,
一般那根USB数据线有一头有两个USB接口.
可以把这两个USB接口都插到主板上,这样供电电压会降得少一些!
供电不足,也是移动硬盘的一大杀手!
[
]

网友(2008-09-17):
用专用软件检测一下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盘也要做自校才行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你用转接头转接到IDE口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