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主板 接机箱面针的 MSG 是什么接口

楼主(2008-05-20):
请教 GA 主板 接机箱的面针(开机,重启.LED HDLED ) 的 MSG 是什么接口,
因为之前HD LED 是接此针口的,之前坏过一个硬盘.
请教如果此 HD LED 接在此主板(MSG ) 处会有什么影响哦!
硬盘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是主板系统供电指示灯吧,如果反硬盘灯接到这上面,是不是这个灯一直是亮的呀,看不出硬盘什么时候读盘.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对硬盘的影响吗?对不会对硬盘损坏哦!

网友:
不会,它们之间根本就不连.硬盘的灯是接在硬盘接口上的20和40针上的,一个为复位,一个为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20针不是
KEY) 1针先是 复位吧!如果接在复位,硬盘就不停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