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寸显示器

楼主(2008-05-20):
一HP15寸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可用了不到十五分钟就黑屏了!!!!!!!!!
不知道是哪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
呵呵.我想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提问题要给出具体测量参数.如黑屏了.整机电压是否正常.在这十五分钟内,行管的温度情况如何.电路上是否有明显发热严重的元件.升压电容是否有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你应该先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