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20):
关机后,也就是关闭操作系统后,CPU和电源风扇还在转,这时按开机键开不了机,关掉电源插座,再合上电源插座,又能开机了,而且开机后使用正常,反复如此,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七彩虹NFT5的主板)

网友:
系统设置
BIOS设置
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先看下这2点设置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我遇到一块815主板也是这样!换过系统,清过BOSS,没有装OFFICES(有人说办公软件的某个插件会引起这种情况!),也换过硬盘,就没有换过主板!故障和楼主说的一样!开始菜单里面正常关机后风扇还在转!而且不停下来!但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重新开机后一切正常!(可以排除病毒).
   也请各位维修前辈一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主板的双电压电路在出怪,查内存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众软件上去排除.有时候软件的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排除软件原因后.至于硬件那就一个个换了试.重点是电源.主板,还有机箱的开关.如果确定是主板的原因那就要查开机电路了.

这只是一个思路.至于具体原因只有看见机器了才能知道

网友:
好像有电源支持智能温控,能脱离系统自动给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供电散热的。

网友:
软件问题可以排除!因为全是新的系统!并且试过换其它的系统,一样!
智能温控好像也不对呀!都关机了还转,并且不停下来!(如果是关机后转一二分钟还差不多!)

网友:
不能关机要量,很多,看关到哪一步了?要查时序图的,任何元件都会引起,上面说的内寸供电只是其中很难遇见的一种,不能关机最好修,但没资料自己瞎蒙又最难修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关机后测一下灰线电压看看,可能是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
先进BIOS看一下电源管理设置,然后再考虑一下DUAL电压(双电压),查一下风扇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会有跳线设计,在查一下,内存,显卡供电,以上问题都正常了,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