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PCI-E显卡供电复合管的原理图

楼主(2008-05-20):
APM7313 可以和IOR 340 IO 420 还有就是主板上的一些小MOS管可以替换
重新更正一下,IOR340是一个N沟道和一个P沟道组成的,7313是俩个N沟道的。不对的地方望欢迎大家指证。

显卡MOS管内部解剖图和替换原理

网友(2009-06-22):
AO4800、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N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04、SI9936、FDS9926A、FDS6912、ME4922、GT4228、P07D03LV、P07D03LVG

网友(2009-10-25):
有很多的地方都用这种复合的场管,不过我一般都是查好沟道,用普通的MOS管,堆接的。并且这种复合的很容易坏,我修过很多这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