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07s有间断嗒嗒响声

楼主(2008-05-20):
我手上一台philips107s在按下开关后有间断嗒嗒响声,电源部分的开关管和TEA1507都换过了。行管是好的。7805也已更换电压不稳,有跳变,24c16也换过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分开检查了.电压轻微眺变.但电压值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你就要检查高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没有检测到高压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继电器保护性动作.2,如电压值明显偏离正常值.就应检查以BT169和光耦为核心的稳压控制电路.

网友:
查431和其旁边的独石电容,还有光耦.....

网友:
換個新的光偶,試下,我的同样的机子,就是这样把光偶坏掉的。

网友:
光偶坏掉的。一般是电压输出太高或太低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不过光藕我是换过的了,431旁边的元件我也查过了,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