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737S开机白屏,全屏亮线

楼主(2008-05-20):
一台明基737S,通电就白屏,全屏的亮线,一闪一闪,不插信号线也是这样`~有修过这种机器的朋友给点思路`~,先谢了~~

网友:
不太会修液晶,不过可以用替换法查的吧。找通用板点,如果还不正常,那就多半是屏了

网友:
我感觉是屏电路的问题。可不可以说白屏一般都是屏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信号和屏电路的问题,只能用代换法试一试,也有可能是复位和虚焊。

网友:
看是什么情况
加电白屏开关提示灯是什么状态? 可以正常开关机吗?
屏没有加电,现在的白屏是背光灯管在亮
我通常是这样子的
单独给驱动板加电 在单独给灯管加电做单一测试

网友:
·····················屏线 的问题

网友:
99.999%是屏的事儿,但没修过,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正常使用中坏的,不是让谁修完了变这样的吧?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跟你差不多的情况,是屏的供电不正常,导致屏会有白屏现象,先换掉屏线再检查屏电路。

网友:
本人也试过这样的问题!之前是不加电的,后来修到加电后也是楼主一样,不知什么问题,不知是不是供电问题!还是液晶屏线的问题,闷呀,我想问个欠偏的问题,就是屏线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坏的多上点吧?

网友:
如果是HT的屏,坏的还是很多的这样的问题,三星,统宝的主芯片坏的都不少

网友:
现在的屏加电才能透光

网友:
我看应是屏的问题,屏坏了是这样的

网友:
换驱动板吧,估计是板子挂了,

网友:
不知道,不要乱讲。

栓查 :
1.屏 显主控芯片。这种亮带和戏动板是无关的。
2.屏电路上的电容不良也会引起无轨律的亮带。
3.屏显电路供电,是否正学。

千成不要打什么 。驱动板毛病

网友:
我的这台机器的驱动板和屏电路板是连体的.屏显主控芯片是AAT7200,我也怀疑是这东西坏了,但听说这小东西蛮贵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连体的没法修。芯片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