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CUW.RM P3主板能点亮,在LOGO,那里就当机了不 ...
一块华硕CUW.RM P3主板能点亮,在LOGO,那里就当机了不动了

楼主(2008-05-20):
在LOGO,那里就当机了不动了,是不是BIOS有问题呀!外设都没有插,时钟芯片有一点烫,应该是正常的呀
谢谢板主,搞定了
[
]
华硕

网友:
有条件就刷下BIOS。内存也会引起当机,I/O也会,逐个排查

网友:
怎么搞定的啊,分享下

网友:
先排除CPU散热,再刷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南桥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