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鼠标电路图事!谢谢!

楼主(2008-05-20):
USB光电鼠标的线被老鼠咬断了!找了个坏的USB机械鼠标拆下线想接上去.拆开USB光电鼠标发现线是用耳机的那种花线.跟USB机械鼠标不同.USB机械鼠标是黑.红.绿.白.我只知道黑线接GND.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自己乱接几次都不行.在此请教几位老师.如何接红.绿.白.谢谢!
机械鼠标

网友:
黑线接上后,把那头接在电脑上,用剩下的线去碰LED的正,灯亮的是电源,剩下两根就好接了

网友:
非常感谢!回家后再试试!

网友:
2楼是个好方法,但是如果不是很清楚线序的话,带电测多少还是有些危险的。
老鼠要断的线,应该还可以测某条线出在USB口处对应的位置,之后比较新口子,对应焊接上就可以了,反正总共就4根线,错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