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0):
我有一台戴尔型号D828L,不接数据线高压有的 屏幕是白屏 接上数据线就不亮了行电压拉底了只要50V电压。把视放芯片换了LM2406 还有一个心片是MC13281的买不到 问下是她坏了吗
芯片
戴尔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看我的饿贴自啊???

网友:
尾板 存在 短路 把尾巴的电压都报一下 还有就是 确定 80V 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把尾板和主办上的线全拔了 排除下 是不是尾板的问题 .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G1。G2 ,仔细查一下行信号到CPU没有 。。。

网友:
这台显示器数据线是外接的 尾板是三枪电压是75V 是否正常 接上数据线没有起振 二次电压50V 那里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