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一插u盘就蓝屏

楼主(2008-05-20):
我这呢有一主板,主板上没有明确的型号。看了一下北桥芯片是845pe
这个主板的症状呢就是“一插u盘就蓝屏。
说明:usb接口是好的,usb供电也是正常的--5.25v,前置的跟主板后面的都一样
u盘换过,保证是好的,没有病毒的
内存换过,电源换过。cpu也同样换过。

这主板不插u盘怎么用都行,一切是好的,可是一插u盘就over拉。

网友:
.南桥有问题!PCI板卡有冲突!

网友:
换个电源看下怎么样!

网友:
南桥的问题的了,这个接口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我以前也碰到过,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换个 电源啊 ,上次我 也碰到这问题,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源换过拉。是一样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我也认为是南桥的问题,可是“不敢面对”啊  所以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大敢一点面对现实,拿起家伙拆

网友:
还是面对现实吧,在检查下sb到u口的电路元件有问题没,没准就sb挂了

网友:
打一下两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异常.也说不定在不插U盘时看着口是好的,一插上就连了什么东西.仔细看看再说

网友:
你没查过中断么?进BIOS设置里面看USB和其他的设备是否使用同一个中断号,如果IRQ有重复,设置一下就OK了,如果不是IRQ引起的,那么可能是你的U盘需要装字带的驱动程序,蓝屏很多情况下是驱动程序错误引起的

网友:
我遇见过,开始怀疑是南桥有问题,sb了。后来偶然换了个电源居然好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没问题的话大部分是桥挂了

网友:
不用说了,肯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有个笔记本用上USB就死机,然后我重新做了个GHOST系统,OK了,结果他拿回家用,当播放视屏文件时就蓝屏,又硬装了个系统,才完全OK,那我最郁闷的一次,所以建议你重新做下系统的好

网友:
想办法如何处理南桥吧!!!

网友:
"u盘换过,保证是好的,没有病毒的
内存换过,电源换过。cpu也同样换过。"
系统换过吗??
顶14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