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15GM2-L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08-05-20):
按照客户的说话是这样的,正用的时候突然显示器不亮了,但是主机还在运行。再从新启动的时候就启动不起来了,插上诊断卡,无时钟,无复位,但是测试时钟的时候发现电压以及晶振频率都正常,查了一下cpu电压发现,没有电压,直接更换电压管理芯片,还不正常,发现南桥有点发烫,测试了一下1117供电管后发现有40欧,应该不正常吧,请高手分析一下,有维修经验的请说一下。

网友:
南桥烫就不用修了。挂了

网友:
可能是NB坏拉!!!

网友(2008-07-24):
楼主你看看新手区南桥发烫的专栏吧~不触发,电源一接上南桥就发烫的话。就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先查供电部分如果供电部分都正常那NB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