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48C系统进不去

楼主(2008-05-20):
滚动条过后出现鼠标黑屏,鼠标也动不了。系统也进不去,换硬盘做系统也进不去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可能是显卡的BGA坏了

网友:
可以重新刷一下BIOS,有可能会有用的

网友:
是每次都出现这种问题吗?如果这每次都挡这个也方:修起来比较麻烦点。首先你给光驱啊外设都拿掉后然后再去看故障:如果还是同样故障:那么再修板子。首先换能换的东东像CPU了内存啊都排下:还不行那就只能修板了。先看主板上有没掉电容电阻然后去拿掉像:网卡芯片。PC卡芯片什么样1394、等:声卡芯片之类的。这些都不行那你就只能最后选择了。换个南桥吧。一般的修挡修的就这么修:不过大部分都能搞定的。别怕麻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