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被地震震坏了,求救!

楼主(2008-05-20):
Intel原装775主板+P4 3.06,不通电,换IO无用,强制短接绿黑二线也如此。仔细观察,在接通电源瞬间CPU风扇短时转动,怀疑主板供电有短路。进一步检测,发现在上了CPU的情况下,供电管、四针12V辅助电源均呈短路状态,但取下CPU测试,一切正常,将CPU换到别的主板上,确信CPU是好的,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是北桥损坏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该故障机所在地为成都周边受汶川大地震影响较大地区,原本正常,震后便出现此种情况,为一非编视频用机,急用。此类故障自己不熟,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电源吧.朋友.我像这种情况的也见过.当时我还怀疑CPU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原电原是航嘉的磐石355,质量还是很好的。先怀疑电源问题,换过很多电源均如此。
       Intel原装主板是不是很难搞啊!原来接触过一块类似的板子,类似的现象,最后是报废了。

网友B:
先换晶振试试,这东西怕震........................

十万个V什么 -10 晶振怕震?跑这混淆视听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最先就把晶振换了的,没有用

网友:
拿下CPU能上电吗?如果能上.就上假负载看看.先确定下是CPU供电还是其它供电.

网友:
全换了,不行查CPU供电系统,IO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是无法上电的。IO已经是换了的。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上了CPU会导致某些关键测试点呈短路状态

网友:
看来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你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应该仔细检查开机电路各个条件是否正常,然后检查CPU供电IC到 I/O 以及ATX插座 间的线路~

网友:
我认为北桥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建议还是仔细查一下CPU座吧...

网友:
建议仔细查一下CPU座吧...
1.先看看针脚是否损坏.
2.再CPU座的对地阻值是不正常..最大的可能是CPU座空焊....
3.换主电源IC..
这问题跟IO没关系..........

网友:
哎,类似问题我也有遇见过.通电后瞬间断电,后来检查电路,把内存供电切断,就点通电,结果是夹层中间烧短路了,无能为力了,最后给了它个死刑.引起的原因是那天突然停电造起的,我怀疑是电压升高后烧了保险才停的电,有可能是电压升高时烧了的.如果诊断错误请指教,12号地震的当时就停了电.俺在绵阳感受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晶振试试,这东西怕震........................

版主不要乱扣分了,晶振的确比较脆弱,虽然地震不一定能把他振坏,但这位仁兄说的也不是无道理,我就碰到过U盘经常掉地上而坏了晶振的,不要把坛里给你的权利乱使,"权利暗爽"

网友:
不知道U座有没有仔细检查那,775 的座子不但容易折断、弄弯,而且还容易出现虚焊,就怕座子给震坏了,最好用测试灯测试一下了呀!

网友:
13楼的意见和我一样
上CPU后不12V不正常,最好先把电源IC都拖一遍,检查IC和MOS管有没有虚焊

网友:
判断北桥是否损坏,可以检测北桥的测试点呀。用不着在这里乱判断的了,根据你的现象很像主板保护了,强制加电试试,如果说正常的话,说明无短路,如果不正常的话,可以检测电源接口是否短路。短路查短路的线路。没有短路的话,那就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晶振确实怕摔的,特别是电视摇控器里的,我修过几个电视摇控器都是不小心掉地上坏了晶振的。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考虑换个风扇试一下,换风扇是考虑到775针主板上的风扇一般都有测温保护功能。再就是上带灯假负载看一下是不是底座的问题了。775针的底座好起刺,拿手指在上面摸几下看有没有扎手的地方。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热心的回复,暂时忙其他的事情,没继续搞这块板子。不过随后将按大家提供的思路进行全面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考虑过散热器的问题。提供一个线索,检查过程中发现Intel原装风扇(倒悬挂式的)扇叶似乎因为剧烈震动而向下沉了,碰到了铝制散热器上,导致通电都无法转动,也许是长时间这样通电把主板上相关电路损伤了吧!?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CPU供电管或是管理芯片短路.重点查一下MOS管

网友:
脱焊的可能性比较高  把电源控制芯片还有一些大点的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道理,晶振确实怕震,这个版主不要当了,凭什么乱扣分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是很难搞,我碰见就跑,怕他!

网友:
还是I/O问题,你换I/O型号一样外,I/O第二行的数字也要全部一至才可以的。明白不。

网友:
看看是什么结构的晶振吧!因为晶振的制作材料是薄薄的微晶片.是易碎品.但在生产工艺中也做到了什分好的防护措施.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太脆弱的.

网友:
不好意思,客户急需,已经购买了代用板子,也给自己留下了遗憾,谢谢大家的回复,请以后多关注这类“问题”板子的解决方法,经验积少成多,也就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