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不上电.68脚有跳变.其它脚没反应

楼主(2008-05-20):
845GV不上电.I\O用83627.除了68脚有跳变外.其它脚都没反应.61脚有5V供电.83627已经换过.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待机时67脚有一个待命3。3V左右电压,按下触发开关会有一个高低高电压跳变,考虑到你换过,查SB是否是好的,它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晚点查SB. 现在67脚没电压. I\O还有其它方面会影响它67脚没跳变吗?

网友:
实在没思路了  ,可以试一下强加电                 。

网友:
67脚待机时要有3.3V,由南桥方面提供,触发后有跳变。67没有3.3V,查IO到南桥的线路、查南桥。(IO换过可排除)

网友:
挑起67脚,测进南桥的对地阻值,若与正常值相差太大,不排除南桥挂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