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烧主板及CPU的原因

楼主(2008-05-20):
是电压过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

测量电源时是否所有口都要测量一下?

网友:
电压高不高测量下不就有答案了?

网友:
烧CPU是不关电源的事的.烧主板南桥是因为ATX待机5V过高.

网友:
电源,或主板设计不好,或为了节约成本致使保护性能不佳

有时候电源质量差了,短路或别的原因引起持续高压大电流或瞬间高压大电流就会烧板烧U,甚至烧所有配件都烧烧烧~~~~
我见过把电源输出的电线胶都烧熔的
也听说过把主板都烧一个大洞的(好象是张先生说的)
也亲眼见过外部瞬间高电压,主机里的配件全烧的(到是显示器只烧了保险,而电源里的保险居然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保护功能很完善,因为电源故障损坏的至少我还没遇到过。
烧主板,多是电压过高所致,也有是因为电源滤波不好,而杂牌的板子芯片的保护电路没有设计上的话,也会烧南桥等。
还见过12V升高到25以上,不过只 ...

如果是电压的高低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但如果是滤波能力要怎么测试呢?

网友:
个人认为和电源有关系。邻居家帅哥损失相当惨重,U和条都烧了,而且条的手指都烧没了好几根,帮其测量电源才发现5V肖特基已坏;5V、12V电容都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