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7使用半小时后黑屏

楼主(2008-05-20):
飞利浦170S7正常使用半小时后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关一下液晶开关又能显示二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灯同样正常

网友:
电源板跟驱动板连在一起给屏供电  不接灯管
单独用通用高压条给灯管加电测试
如可以正常长时间使用,很明显高压板问题
或修,或是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条上去

网友:
飞利浦的  高压板 容易虚焊  仔细 检查  要是补焊
不行的话  就用 内高压板和外灯管  方法来 解决

网友:
在黑屏时。外接灯管也不亮。灯管应该没问题,高压板。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常坏的地方是那些。用表目前测不出坏件。烦恼得很。加上要使用半小时以上才会出故障。哎~~~~~~~

网友:
指示灯正常,说明电源没问题,能显示,驱动板也没问题,明显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对于这种故障,还是先补焊一体板,再说其他的~~~

网友:
看看那个大一点的电感是不是有虚焊的,

网友:
00驱动板有问题可能性最多

网友:
先看高压板有无问题啊.没问题是驱动板MCU 坏  A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高压板或者是MCU的问题

网友:
问题很明显。
换高压板,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这机子修过不少,这样的问题一般高压输出管坏,有一只高压线圈坏。或者灯管有一支坏。

网友:
可以基本上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但不排除灯管有可能,我有原装飞利浦,联想,方正,等原装电源板,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948539843。

网友:
此问题还未解决!!!不知道是

网友:
先换灯管试试,灯管有问题导致开机一段时间后灭的情况很常见的

网友(2009-03-01):
我这台显示器  显示出来 没几秒就开一次等会又亮起来  就这样反复的出现?请各位兄弟帮忙下!

网友:
170S7的机器按键容易坏,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最好先换按键试试!

网友:
我对付这类问题的办法是:
1、外接灯管烤机,判断是否灯管老化。可以将灯管放在屏上看图像是否正常。
2、如果外接正常,100%灯管老化了,换灯管。
3、如果还不行,再换高压板。

以上方法可以少走弯路。对付亮2秒黑,一般灯管老化,性能不一致的情况占90%。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是LG15寸的机器,我这个故障和你差不多,不过要一个多小时,更头疼,你看下电源高压板有没有部件发热,变压器,输出电容,逆变器,如果有的话,可能是负载过重,带不动负载造成的。或者是灯管老化的原因。

网友(2009-09-18):
比我幸运!
我遇到的是主芯片哇哇烫,开机不到1分钟就黑屏,最初还以为是高压,满自信的,直接把高压给改了,结果仍然正常。。。。。可惜手中没有那个主芯片,只好换板了

网友(2009-12-12):
对,这个的情况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我的这台就是这样,原来的情况和楼主差不多,查了好久,吧开关键的线拔了就好了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