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启动CPU发烫

楼主(2008-05-20):
主板是845  现在上CPU  测试卡灯不跑码,点复位键复位指示灯也有反应,测试卡上的指示灯都正常亮,测的CPU主供电才1.5V
旁边的电容也没有鼓起的现象!但是CPU温度上升的很快!到用镊子取下来!cpu风扇一直转!也没有主板自检声!
请求帮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不知道如何解决啊!在线等待啊!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
你的问题不好回答,知道么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在刷一下BIOS

网友:
还不行就测一下BIOS芯片的OE,CS有无跳变了

网友:
你也没说时钟复位正不正常,就来一个CPU发热,如果前两项正常说明硬启动没问题,那就要查信号了,比如BIOS等

网友:
我认为呀,先去看看基础资料先,学到了怎么问再回答吧!!!

网友:
楼主都没有测供电、时钟的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一个都没说详细
建议先把论坛的这些看明白了在说···或者在修没思路修板 修好也是蒙的

网友:
是应该再说详细点,这样大侠们才能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不亮用编程器写BIOS

网友:
换个CPU测试下

网友:
00,ff检查主板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检查clk,rst

网友:
主板开机必要条件,,
1.电压部分,
2.时钟部分,
3.复位部分,
4.BIOS部分,
你先查电压,CPU供电,南北桥电压,

网友:
给你个维修思路:先测供电,然后时钟,再复位,一步步的来

网友:
CPU烫,这个可能性是MOS管坏或性能下降所致,
建议测MOS场管,试换MOS场管。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B:

请问MOS场管是什么呀?

网友(2009-09-01):
我今天遇到一块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OIS的OE和CE都正常,还是显示00,我现在只怀疑两个地方一个刷BIOS还有一个就是换IO,请问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