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合并后的问题,求spd

楼主(2008-05-20):
有两条kingmax mpxb62d-38kt3b 256m ddr内存进行合并。
合并后,点亮没问题,电流和芯片温度都很正常 ,系统正常,认为256m。
原来的256m spd内容为:
80 08 07 0D 0A 01 40 00 04 50 65 00 82 08 00 01
0E 04 0C 01 02 20 00 75 65 00 00 50 28 50 28 40
60 60 40 40 00 00 00 00 00 3C 46 30 32 5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F
7F 7F 7F 25 00 00 00 00 41 4D 50 58 42 36 32 44
2D 33 38 4B 54 33 42 2D 46 4A 41 53 00 04 00 00

修改为
80 08 07 0D 0A 02 40 00 04 50 65 00 82 08 00 01
0E 04 0C 01 02 20 00 75 65 00 00 50 28 50 28 80
60 60 40 40 00 00 00 00 00 3C 46 30 32 5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F
7F 7F 7F 25 00 00 00 00 41 4D 50 58 42 36 32 44
2D 33 38 4B 54 33 42 2D 46 4A 41 53 00 04 00 00
不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给你一个8位 512MDDR1的SPD 你刷下看看

HY512M5DU56822DT-j shuangmian.rar

170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的编程器是研华的labtool-48,芯片是21sc445
编程器软件没找到这个片子,我用24c02刷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刷了个片子,焊上之后机器报警。换回原来的片子居然也报警,
不知道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