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8-05-20):
我有一快845GL板子,开始时候花屏,经过调试换拉串口接口,但还是不行。又出现一道道的暗影,请高手指教!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子花屏,你换一根内存试试.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是啊先换一下内存,如果还不行就要看看显卡接口到北桥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拉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子花屏,难道不是北桥的事情吗?

网友:
都换拉,就差南北桥没换了!

网友:
北桥换吧!
集成显卡是在北桥内的!!!

网友:
是呀,不是内存就是 桥的问题拉!

网友:
中间的几个电阻和到地的电容测过没有,把那几个电容取了不要,看行不行,再不行就只有报废算了

网友:
换了内存再不行 查查显卡到北桥电路 不行就北桥挂了 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