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810相同问题

楼主(2008-05-20):
4块相同810板,IO是W83627G-AW,时钟是W83194AR-96,电源TL494,其中1块鼠标不动,其它3块都是上电风扇转,复位灯常亮,测各电压基本正常,看像是通病,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W83627F-AW能代换W83627G-AW吗?

网友:
大多情况下都是IO坏了  W83627F-AW可以代换W83627G-AW的
鼠标要还不动,可查下接口有没有供电过来,否则,换个PS2接口座